MC33883使用

楼主(2014-06-03):
有熟悉MC33883的芯片吗,VCC和VCC2是什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VCC是负载 H桥侧的电压
VCC2是逻辑控制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是负载 H桥侧的电压
VCC2是逻辑控制供电电压

VCC2相当于就是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吗  看到手册上说是5.5V-28V,那我就用12V
VCC就是H桥上工作的电压,比如我H桥控制48V风机,那就是vcc接48V是吗

网友B:
不懂 楼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