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分享经验>STM32读取74HC165电路接口设计

楼主(2014-06-03):
,这个图是我的165原理图,读取按键的,通过排线将165连接到STM32上,但就是读不出来正确的数据,一个简单的问题,搞了一天,用示波器看波形,怎么看都是正确的,但是STM32读取来的数据就是不对,而且还好像有干扰,要不读来的数据就不变,一开始以为我电路设计有干扰,然后我独立测试,用示波器看,排除这个,又检查程序,也排除了,又怀疑这个STM32有问题,又换了个STM32,问题依旧。
后来突然想到了问题, 我165是通过排线连接过去的,排线比较长,虽然电压波形正确,但是电流可能不够,驱动不起来165,所以我在165端的在PL 和CP上加个4.7k上拉电阻,问题解决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遇到我这个问题。。。

网友A:
看图, HC165 工作在 5V 条件下, STM32 是 3V 系统, 输出高电平电压不足, 借助上拉电阻提升了.

网友B:
两者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会不会电平不匹配....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17-07-10):
楼主有没有碰到过,只有一个端口低电平读数据正常,其他端口低电平都是同一个数据;高电平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