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的串口调试

楼主(2014-06-03):
请教一个问题:刚才调试stm32f205的串口,程序中设置波特率4800,串口调试助手要设19200 才能收到正确的数据,刚好是4倍的关系,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拿示波器看下,你STM32F的BAUD率是否正确;
再查找程序,哪里原因;

网友B: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先看看软件设置再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