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关于用PWM控制变压器输出瞬间高压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03):
(图片)

楼主:
本来变压器的扎数比是1900:70的,若mos管导通,算上损耗,也应该能升压到100v啊,况且后面还有个被压整流电路呢,可是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做实验,改PWM的占空比,改pwm的时间都最多只能得到50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LZ确定能升到100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能升到100V么。

对呀,理论计算是这个样子,刚直接用变压器能升到一两百伏,但是加上倍压整流电路就只能升到几十伏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按算,如果你后面还有倍压整流,几百V没啥问题;
升压,最好推挽驱动;

网友B:
先拿示波器量下,输入和输出的波形;

网友C:
你先将倍压后面的负载去掉,然后将电容换成103/1KV的瓷片电容试试看

网友D:
请教一下,照楼主的电路。当MOS关断时,副边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或与VCC的关系式)

网友E:
这个不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变压器的扎数比是1900:70的,若mos管导通,算上损耗,也应该能升压到100v啊,况且后面还有个被压整流电 ...

你的D1居然没有被烧掉,D2、D3居然也没有烧掉,都说明你的占空比太小。
按70:1900的匝比,按VCC 5V算,Q1导通时,T1输出侧有峰值电压135V以上,所以T1不接倍压时能过百伏。
D1将T1的初级线圈反激电压钳位在0.xV,所以Q1截止时,T1输出侧电压被钳位在负十来伏的样子。
D2、D3选5822,其反向耐压约40伏,C3电压被钳在+40V左右;C2电压就是反激电压,负十来伏;所以你这个电路经倍压后输出只剩下几十伏了。
建议将C1串联在D1上,C1再并联一粒1W或更大功率的数十欧电阻作为一个RCD吸收回路,D2、D3换成1N4148或FR105以上的高反压快恢复二极管,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甚至意外高的结果。

限量_个性。 + 1 赞一个!

网友G:
输出加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