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来个好玩的,有时很有用的一个小原理

楼主(2014-06-03):
问题来源于本坛的同僚版,我发的那个帖子第7页,125楼。
复述下问题:众所周知晶体管的混合pi模型,有效范围大约是fT/10(至于如何修改模型,使其有效范围扩展一个量级,这里不谈了)
将该模型的发射端接地,对于该二端口网络,我们用导纳矩阵Y来表征它,那么如果换将该模型的B或C接地,分别得到矩阵Y1/Y2.请问如何根据Y直接求取Y1/Y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老师傅也不讲解一下。。。。。。。

没办法讲。
先修课程就有好几门。
矩阵,那是线性代数的内容。没有稍稍完整地学过线性代数,怎么讲矩阵运算?
二端口网络,那是电路分析的内容,而且是电路分析中比较高级一些的内容,远在戴文宁定理、相量法等等之后。

老师傅,有人老删我的帖子。。。。。

楼主:
知名教授说这个问题,不属于模拟范围,而是高频电路中内容。其实这个是[电路分析基础]中的内容。

那是“***逻辑”。高频电路就不是模拟电路?***还说电子管电路不是模拟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