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交换

楼主(2014-06-03):
群众谁有用STM32F103系列控制器 通过I2C总线 访问MPU6050传感器的工程,库函数版的。我用我的ADXL345的驱动工程(库函数版本)进行交换一下。
因为:这两天再调试MPU6050,使用库函数,和使用IO模拟方式,都没有成功,所以想参考一下!

网友A:
要有耐心,慢慢调试,拿示波器看下时序;
当然也希望谁有参考程序,可以发你1个;

网友:
我是用的是模拟的IIC,以前用硬件IIC调试过,不太理想,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发送一个

网友B:
注意i2c地址!0x68
0x69
先可以读id.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有同事说应该从降低底噪、噪声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