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这是什么错误/报错?

楼主(2014-06-03):
The command: "size Debug\xxx.map"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073741515

以前没用过 st 单片机,这个项目是以前同事成熟产品的程序,怎么编译还是报错呢?
用的是STM8S105K4
谢谢大家

楼主:
用 ST Visual Develop  编译的 ,似乎是地址空间大小问题?什么地方还需要设置?

网友A:
看下ST Visual Develop的教程,新建工程,重新编译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ST Visual Develop的教程,新建工程,重新编译下看看;

哪儿有ST Visual Develop的教程可看?不过谢谢你,我可以试建新工程看看。

网友B:
网上找下,教程应该很多的

楼主:
新建工程也没用,还是报错。我从官网上下载的平台软件都一样报错。前2天编译OK的项目(也在这台现在出错的电脑),现在也报错。但是把该项目栲给同事,他的电脑则编译OK,到底怎么回事呢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E:\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init.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wrl.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明明是一个错误,怎么显示是2 err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ST Visual Develop的教程,新建工程,重新编译下看看;

大佬,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C:
加一下我562881734,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D:
看起来像你那台电脑的问题,改过什么配置吗?重装一下tool呢,看make的语句,不知是否和这个选项有关+mod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