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段程序

楼主(2014-06-03):
求解释一段程序
void scia_xmit(Uint16 a)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SciaRegs.SCITXBUF = a>>8;         //高8位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SciaRegs.SCITXBUF = a;          //低8位
}

void scia_xmit(Uint16 a)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SciaRegs.SCITXBUF = a;          //低8位
}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是第一个函数可以发送一个字
第二个函数用来只发送一个字节
不知还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