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分割是什么呢?

楼主(2014-06-0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时钟分割是什么呢?

网友A:
那些嚷嚷着要BS英文注释的呢?
前面单词那么明显还要毛注释呀,要写也写准点呀。

网友B:
时钟分割定义的是在定时器时钟频率(CK_INT)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取值范围:TIM_CKD_DIV1,TIM_CKD_DIV2,TIM_CKD_DIV4;
当普通定时器用,设置无影响;

网友C:
div是分割?翻译的也太 有才了

网友D:
学习的思路是:

到库函数里看这个参数是设置的哪个寄存器的哪个位,然后去STM32L的Reference Manual(芯片参考手册)中看这个(些)位的意义。

网友E:
不太明白时钟分割那个参数,没有找到确切的解释。不过STM32定时器确实复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导,找到目标方向 开始计划,一边看一边实践。见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时钟分割那个参数,没有找到确切的解释。不过STM32定时器确实复杂 ...

置顶帖里有个对TIMER这个章节的培训课件,愚认为,看那个比看芯片参考手册容易理解的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导,找到目标方向 开始计划,一边看一边实践。见笑了。 ...

置顶帖里有个对TIMER这个章节的培训课件,愚认为,看那个比看芯片参考手册容易理解的多。

网友E:
时钟分割是对输入而言的,输入不是具有硬件滤波器嘛,那个就是时钟分割就是选择滤波器的采样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