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定时器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原理图上使用PA0用作TIM2的PWM输出,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使用PA1用作另一个电机的PWM输出。我想用TIM5重映射到PA1上,不知是否可行
芯片型号是STM32F103VCT6。

楼主:
选择定时器的PWM输出通道时通过下面的函数实现的吗?
TIM_OC2Init(TIM2, &TIM2_OCInitStructure);这个是选择的通道2吗?如果是TIM2使用TIM_OC1Init,是不是就使用了通道1输出?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