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波特率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03):
stm32波特率设置怎么设置呢?
网上找的公式是 Pclk/Prescaler/(1+BS1+BS2)
可这与参考手册的公式似乎不一致

网友A:
以官方的资料为准

网友B:
如果你仔细研究USART_Init()函数,你会发现,这程序在配置波特率时会读取RCC有关的寄存器来计算当前CPU实际的工作频率是多少,然后计算参数来实现你需要的波特率——就是说不管你把单片机设置为什么样的工作频率,这函数都能让串口以你要求的波特率工作

网友C:
看示例代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情指点,收到指示,以官方为指导!路线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