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码开关问题

楼主(2014-06-03):
本人使用的旋码开关为:共三个引脚,两个引脚接到MCU的中断IO口上,一个引脚接到地上。当顺时针旋转时使用加**能,当逆时针旋转时使用减**能。但现在程序处理中,在旋转的时候按键处理不理想,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么,指教一下?

网友A:
去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抖了么?

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抖啊,当快速一点旋转按钮,看示波器IO口的低电平持续的时间只有几毫秒啊

网友A:
几毫秒就够了阿

网友B:
这个的去抖要采用连续跟踪的办法。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4个脚,一个接VCC,一个GND,另外两个输出A/B相脉冲,检测A/B相脉冲的相位,则可以判断正还是反向。

自己要限定一个最高旋转速度,然后用比它高两倍以上的速度去采样A/B相信号进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去抖要采用连续跟踪的办法。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4个脚,一个接VCC,一个GND,另外两个输出A/B相脉冲, ...

连续追踪法?能指导一下具体的操作细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续追踪法?能指导一下具体的操作细节吗?

当检测到转动方向没有发生改变时,计算增量并执行加1功能,当检测到转动方向发生改变时,则连续判断3次转动方向确定方向已经发生变化,然后再执行减1功能。

网友C:
这个是编码器,STM32等单片机的定时器,都有编码器输入的接口,由于定时器的编码器输入是双线制的,可以计算编码器的正转和反转,同时可以有效的去抖动。如果用IO按键的方式来处理话,程序代码的效率不高,同时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