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启动安卓报 Freeing init memory: 244K 错误

楼主(2014-06-03):
用了几个版本的安卓试了试,全部都报Freeing init memory: 2**K错误,后面要么直接死机,要么进系统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自己的设计(参考的sdp的板子)。附件为uboot参数和串口的打印信息。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应该是运行到这里,下一步就出错。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sys少了些文件,我想知道如何查看我的sd卡是否有这些文件。还有用开发板下载资料的时候除了将SW6 (boot) to 00001100 (from 1-8 bit)之外,还需将BOOT_MODE0调为01,然后进入 serial download mode才行是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sys少了些文件,我想知道如何查看我的sd卡是否有这些文件。还有用开发板下载资料的时候除了将S ...

你好,下载的时候将SW6 (boot) 设置为 00001100 就可以开始下载了。

网友A:
请问你BSP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BSP使用的是哪个版本?

安卓13.4,4.2,4.3都试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卓13.4,4.2,4.3都试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SD卡还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下载的时候将SW6 (boot) 设置为 00001100 就可以开始下载了。

可是我无法下载,停留在Jumping to OS 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从哪里启动的?SD卡还是eMMC?

sd卡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卓13.4,4.2,4.3都试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就会有问题,默认的Demo images是从eMMC启动的。从SD卡启动的话,烧写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到板子前的的话要先修改一些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就会有问题,默认的Demo images是从eMMC启动的。从SD卡启动的话,烧写u-boot,uImage ...

额,那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在imx-android-13.4.1的文档 Android_User_Guide.pdf (429.98 KB, 下载次数: 38) 中5.5.2 Build Android image for SD card有提到如何编译从SD卡启动的android image。你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就会有问题,默认的Demo images是从eMMC启动的。从SD卡启动的话,烧写u-boot,uImage ...

还有我现在将boot select调为00001100无法向sd和emmc烧录资料,停留在 Jumping to OS image.

网友A:
如果你板子上有eMMC的话,直接使用它就好了,也不一定非要使用SD卡,eMMC的速度也比SD卡快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mx-android-13.4.1的文档 中5.5.2 Build Android image for SD card有提到如何编译从SD卡启动的android  ...

官网下载的bsp不是有sd和emmc版本吗?应该不需要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板子上有eMMC的话,直接使用它就好了,也不一定非要使用SD卡,eMMC的速度也比SD卡快很多的。 ...

嗯,有emmc,关键是现在烧录不进去资料,停留在Jumping to OS image.这个阶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下载的bsp不是有sd和emmc版本吗?应该不需要改吧!

我看一下哈,我用的是android4.2和4.3版本的,13.4.1版本我没有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下哈,我用的是android4.2和4.3版本的,13.4.1版本我没有试过的。

那我也试试其他的,烧录不进资料应该与版本关系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有emmc,关键是现在烧录不进去资料,停留在Jumping to OS image.这个阶段啊 ...

请问烧写到eMMC上的时候,你有设置和拷贝Image到正确的位置上的么?比如你的cfg.ini文件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也试试其他的,烧录不进资料应该与版本关系不大吧。

烧写进去和版本没有关系的,烧写过程建议你查看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烧写到eMMC上的时候,你有设置和拷贝Image到正确的位置上的么?比如你的cfg.ini文件是如何设置的? ...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eMMC

image放在file文件夹下的android文件夹里。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设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记得烧写过程要修改SW6为download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记得烧写过程要修改SW6为download mode。

sw6也正确啊,实在是纳闷,为什么不能烧录。我估计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也许我就不会遇到死机的情况了,大概是我以前烧录的方式不对,到时烧录后缺少一些关键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6也正确啊,实在是纳闷,为什么不能烧录。我估计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也许我就不会遇到死机的情况了,大 ...

请问MFGTOOL版本你使用的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tar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MFGTOOL版本你使用的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tar么?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确实很诡异的现象啊,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呢。请问你手上就只有一块板子么?如果有另外一块的话,你用另外一块板子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问你是自己design的板子吧,你使用的DDR和飞思卡尔的板子是一样的么?

网友A:
是mfgtool的firmware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问你是自己design的板子吧,你使用的DDR和飞思卡尔的板子是一样的么? ...

我使用了两片板都一样,内存和公版一样,只是走线不完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两片板都一样,内存和公版一样,只是走线不完全一样。

请问你BSP移植好了么?如果移植好了,建议你编译一个mfgtool的firmwar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BSP移植好了么?如果移植好了,建议你编译一个mfgtool的firmware试一下。 ...

bsp是官网下载的,因为我的设计和sdp很相似。能告诉我怎么编译mfgtool的firmwar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p是官网下载的,因为我的设计和sdp很相似。能告诉我怎么编译mfgtool的firmware吗? ...

在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下载次数: 7) 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中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档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中有介绍。

编译前要执行make distclean?那样内核都得重新编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档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中有介绍。

我查看了一下文件,确实设置的是arm2,但是我的那些bsp都是官网下载的啊,没有用ltib编译啊。

网友A:
你哪里设置的是arm2?arm2是另外的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设置的是arm2?arm2是另外的一块板子

我知道设置错了,应该设置CONFIG_PKG_U_BOOT_CONFIG_TYPE="mx6q_sabresd_mfg_config" CONFIG_BOARD_MX6Q_SABRESD=y这个,但是这些都跟我的bsp没有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设置错了,应该设置CONFIG_PKG_U_BOOT_CONFIG_TYPE="mx6q_sabresd_mfg_config" CONFIG_BOARD_MX6Q_ ...

这里就找到原因了,在你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首先烧写的是mfgtool启动的u-boot和uImage,这里你设置的不对,所以会一直停在Jump to OS。关于Mfgtool的烧写过程你可以查看一下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中的ucl2.x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找到原因了,在你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首先烧写的是mfgtool启动的u-boot和uImage,这里你设置的 ...

我想不明白的是,这是两个系统,mfg在windows上,ltib在ubuntu上,uboot和uimage是从官网下载的,为什么会关系到我的设置问题,如果说uboot和uimage是我自己编译的,那么我觉得出错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这是两个系统,mfg在windows上,ltib在ubuntu上,uboot和uimage是从官网下载的,为什么 ...

你应该是没有完全理解mfgtool的烧写过程,建议你看一下ucl2.xml文件你就会明白一些了。这么说吧,OS Firmware下面有一些文件,你是否看到了?他们是烧写过程中就是给mfgtool使用的。烧写过程你是通过mfgtool将板子上使用的内容烧写到flash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这是两个系统,mfg在windows上,ltib在ubuntu上,uboot和uimage是从官网下载的,为什么 ...

还有我将sw6改为 (SW6 dip 2, 7 on others are off)就可以烧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将sw6改为 (SW6 dip 2, 7 on others are off)就可以烧录了

不过启动以后依旧是遇到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20K这里就没有后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启动以后依旧是遇到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20K这里就没有后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bootmode话要看你硬件上是怎样设计的了,sw6的设置取决于你的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mode话要看你硬件上是怎样设计的了,sw6的设置取决于你的硬件设计。

硬件上和sdp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和sdp是一样的

还有请问一下i.MX6Q_SDB_SD_Demo_Image.exe这个是什么工具?哪里有下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i.MX6Q_SDB_SD_Demo_Image.exe这个是什么工具?哪里有下载?谢谢!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个的呢。

您好,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82351#382351我在这里面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82351#382351我在这里面看到的

好的,我先确认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先确认一下哈~~

请问用mfg烧录的时候,使用手机的usb线烧录是一样的吗?还有每次烧录前都要用linux格式化分区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mfg烧录的时候,使用手机的usb线烧录是一样的吗?还有每次烧录前都要用linux格式化分区是吧? ...

要看你手机USB线是什么接口的了,是要使用OTG USB线来烧写的。关于分区mfgtool中有命令来分区的,它会自动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手机USB线是什么接口的了,是要使用OTG USB线来烧写的。关于分区mfgtool中有命令来分区的,它会自 ...

我设置sw6为00001100,总是不能下载,log显示异常处理,然后thread is clo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手机USB线是什么接口的了,是要使用OTG USB线来烧写的。关于分区mfgtool中有命令来分区的,它会自 ...

请问一下,我按照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编译Firmware,按照后面的修改,编译出来的不就是公版sabresd的Firmwa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手机USB线是什么接口的了,是要使用OTG USB线来烧写的。关于分区mfgtool中有命令来分区的,它会自 ...

编译出Firmware后果然可以烧录了,不过还是跑到Freeing init memory: 220K就停止了,请问我该怎么办,我谷歌了一下,发现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说出个结果来,能帮我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出Firmware后果然可以烧录了,不过还是跑到Freeing init memory: 220K就停止了,请问我该怎么办,我 ...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您好!我觉得可疑的点跟您阐述一下,第一,我这里会重启一次uboot,也就是uboot会启动两次。第二几个版本的安卓都卡在Freeing init memory这里,偶尔能进系统,进去后就死机,打印出cpu3,2 shutdown。这两点很可疑。

新建文本文档 (2).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还有一点,死机后,cpu会变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会不会是那些BARO_INT,COMP_INT之类中断信号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那些信号我都是留的测试点,没有连接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u-boot环境参数,和启动的log发给我一下。

请问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这里你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DDR Sress Test工具测试一下你的DDR,有可能是你DDR的问题, DDR_Stress_Tester_V1.0.2.zip (663.33 KB, 下载次数: 10) 。同时这样可能与你的设计有关,好的设计的话频率可以很高,建议你先用这个工具测试一下你的DDR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DDR Sress Test工具测试一下你的DDR,有可能是你DDR的问题,。同时这样可能 ...

哦,好的,对于开始频率和终止频率,你有什么建议没有,上次我用500-550跑了一个晚上(30+loop),它会一直跑下去还是会有个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