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orrior怎样用jlink烧写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03):
楼主你好
请先看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 在图25 Debug模式选择时 选择JLink即可。
那个帖子中是使用FRDM-KL25Z板载OpenSDA仿真的,所以图中选择了OpenS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先看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 在图25 Debug模式选择时 选择JLink即可。
那个帖子中是使用FRDM-KL ...

你好,我现在没有工程,只有别人发给我的一个后缀名为.elf的文件。

网友B:
在CodeWarrior中有一个“Flash file to target”的功能,楼主可以用这个功能下载.elf文件。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的时候,CW会要一个Connection,这个connection就是下载连接的方式。
楼主可以自己创建一个,但这个创建过程有点复杂。楼主也可以在CW中创建一个新的MKL16的工程,然后用这个新建工程的connection。

网友B:
补充一个图,看起来直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图,看起来直观些

多谢!

网友C(2015-08-20):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图,看起来直观些

为什么我在调KEA128时,使用OPENSDA仿真不能下载 ,按照你这种方法下载成功了,但断电重启后程序还是没跑起来,DEBUG时程序能正常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先看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 在图25 Debug模式选择时 选择JLink即可。
那个帖子中是使用FRDM-KL ...

为什么我用小闪电下载提示成功了断电后上电跟没下一样,DEBUG模式下LED灯能按照程序跑,而且DEBUG不是有一个DOWNLOAD选项吗,为什么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