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测试

楼主(2014-06-03):
有款无线产品要3C认证测试,需要通过辐射测试

于是对塑料机壳做了喷金属漆工艺,但是机壳有些小缝隙没有遮住,这会有影响吗?
是不是缝隙宽度小于辐射频率的波长就可以?

机内的辐射主要是DCDC部分,液晶屏部分,DDR

网友A:
辐射出来的信号的波长也有可能是缝隙的长度(而不是宽度)这个要看器件发出辐射的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辐射出来的信号的波长也有可能是缝隙的长度(而不是宽度)这个要看器件发出辐射的方向了 ...

反正缝隙的长度和宽度 都小于辐射信号的波长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小于9次 谐波的1/2 波长,避免形成slot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缝隙的长度和宽度 都小于辐射信号的波长就可以了吧?

一般小于十分之一波长就可以了, 同时外壳的金属漆部分必须接地

楼主:
另外问问波长的计算公式用哪个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问问波长的计算公式用哪个准确?

楼主可以查阅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的书籍 或者直接问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