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加载不运行

楼主(2014-06-03):
Xilinx的芯片V6 130T,程序加载不运行(加载bit流),烧写程序failed;看了一下差分晶振,是有的,复位是好使的,各个电源都没有问题,配置方式是对的,jtag能识别芯片(据此分析jtag电路没有问题),但加载bit流,程序就是不运行,但done灯亮。原理图没有问题(已经做了好几个批次的板),程序也没有问题。怀疑FPGA V6坏了,大家帮我分析可能还有什么故障导致程序加载都不能运行(显示加载成功)?

楼主:
有点乱,总结一下,FPGA的电源是对的,复位、晶振,fpga的配置、原理图、程序都没有问题;jtag能识别芯片,所以jtag电路也没有问题;加载bit流,显示程序加载成功,done灯亮;但程序就是不运行,烧写程序failed。请问大家,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烧写程序failed??JTAG方式烧写错误?那就是程序没写入,当然 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程序failed??JTAG方式烧写错误?那就是程序没写入,当然 不工作了

加载bit流失败,就是把配置文件加载到fpga上是成功的,done灯亮,但程序不运行。烧写mcs文件到flash中去,是失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载bit流失败,就是把配置文件加载到fpga上是成功的,done灯亮,但程序不运行。烧写mcs文件到flash中去 ...

那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对两个LED灯或者容易量的一个管脚信号 分别置0和1,看看是否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对两个LED灯或者容易量的一个管脚信号 分别置0和1,看看是否起作用。 ...

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