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下,对风扇电机的调速,可否用PWM?

楼主(2014-06-03):
风扇电机自身是有三条调速线的,可否再通过PWM细分?要用单可控硅还是双向可控硅?

或者就讨论一般电容式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怎样用PWM调速?

网友A:
一般电容式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 可以用双向可控硅的. 通过 PWM 调速原理上不可行.

不过真把某种特别频率 PWM 信号控制可控硅, 能瞎碰出点调速结果来. 但不推荐这样用.

楼主:
那交流电机一般怎样调速?

楼主:
莫非对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的调速只能用变频器,单片机办不了?

网友B:
可以改变电源电压调速,调速范围小,转矩随电压降大幅度下降,用于单相电机调速,如风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莫非对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的调速只能用变频器,单片机办不了?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主的头像太吸注意力了,以至于看不下正文了

网友D:
也可以用单片机整个简易的2相(互成90度)变频器进行调速。

网友E:
最近在做智能电风扇,我也想知道这电机该如何调速

网友F:
交流电机没法用PWM调速.

网友G:
完全可以,采用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来调节,相当于调电压输出,比如,输出2个周期,关掉8个周期,以此类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交流电机一般怎样调速?

变频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以,采用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来调节,相当于调电压输出,比如,输出2个周期,关掉8个周期,以此类 ...

这是个好思路,不错。

网友I:
过零触发,调导通角。 PWM可以调直流电机,但交流电机不行。

网友J:
调导通角

网友G:
过零触发,就不是调导通角。你把双向可控硅看作一个开关,事实上就是开1个周期,关9个周期,这样就是调节功率,用在电风扇上,就是转速,用在加热设备上,就是调加热功率也就是温度,这样的调整非常精准。比如1档,相当于开1个周期关9个周期啊,二档,相当于开2个周期,关8个周期,以此类推。这个要在MCU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过零触发,就不是调导通角。你把双向可控硅看作一个开关,事实上就是开1个周期,关9个周期,这样就是调节功 ...

应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