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06-03):
大侠们,
   图中黄色扁平的是什么器件啊?电容?
  多谢啊!

网友A:
我猜想两种可能,压敏电阻,或者是可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两种可能,压敏电阻,或者是可恢复保险丝

淘宝上查了下,估计是可恢复性保险丝。压敏电阻没看到方形的。
多谢啊!
这东西没用过,查查用法看看。。。

网友B:
标号为F*,应该是自恢复保险丝,

虽然压敏电阻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C:
这么薄,只能是保险,不是压敏

网友D:
电容,保险都有可能

网友D:
上边应该有标注的,你看一下单位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E:
可恢复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