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恒流控制及恒压控制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就是目前的DCDC控制中,是恒流控制比较简单呢?还是恒压控制比较简单呢?

            DCDC恒流控制和恒压控制哪个效率高一些?

            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环的控制一般情况下简单。。。。。

效率 不好说

网友B:
电流、电压、COT,现在主流COT比较多;
要看你的应用具体需求了。
效率这个一般都会90%的推广的,但是还是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此外效率与外围器件也有关,比如电感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