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一个TPS62160DGKT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TPS62160DGKT是一颗TI的电源芯片,有两种封装VSSOP8和WSON8两种封装,我想用VSSOP8,可是Datasheet最后有两个DGK(S-PDSO-G8)的尺寸图,该用哪一个啊?另外,我用LP Wizard查到VSSOP8和这两都对不上啊,该用哪一个啊?google了一下,似乎LP Wizard的VSSOP8是标准尺寸,请问到底该用哪个呢?

网友A:
你直接在LP的SOP里面输入0.65查找,你选的那个是MSOP-8
.

网友B:
要学会 看手册 画封装
多找几个练练手就有数了,
不要用 封装制作工具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