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钳位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4-06-03):
(图片)

网友A:
百度一下,出来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出来一堆。

但是,百度没有分析其原理

网友B:
既然已经知道是方波,分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分析,并且记住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知道是方波,分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分析,并且记住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即可。 ...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A:
这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520

网友C:
提示:利用峰值整流原理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

“能具体说下吗?”
再具体,就要从电容充电说起了。

网友B:
此电路,我小学六年级时候,老师告诉我,输入阻抗是R/3,我花了好多天时间才搞清楚为何输入阻抗是R/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我小学六年级时候,老师告诉我,输入阻抗是R/3,我花了好多天时间才搞清楚为何输入阻抗是R/3。 ...

这种电路,计算什么输入阻抗有何意义?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设计该电路时,设计者关心的是如何让实际矩形波形的边沿尖峰最小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我小学六年级时候,老师告诉我,输入阻抗是R/3,我花了好多天时间才搞清楚为何输入阻抗是R/3。 ...

不是吧。chang老,小学6年级就玩这些东东,R/3咋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chang老,小学6年级就玩这些东东,R/3咋算出来的?

如7楼Lgz兄所说,这是峰值整流电路,当然也就是是峰值检波电路。
检波电路往往是谐振回路的负载,计算输入阻抗,是为了计算该检波电路对谐振回路Q值的影响。
若该电路电容与二极管互换位置,是串联检波电路,其输入阻抗为R/2,相应地,此电路叫并联检波电路。
当然,当时都是矿石收音机。但矿石收音机才特别需要考虑谐振回路的Q值。
老师名董春升,是北京东城少年之家的老师,曾率三名学生在第一届无线电工程制作比赛中获一等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7楼Lgz兄所说,这是峰值整流电路,当然也就是是峰值检波电路。
检波电路往往是谐振回路的负载,计算输 ...

名师高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7楼Lgz兄所说,这是峰值整流电路,当然也就是是峰值检波电路。
检波电路往往是谐振回路的负载,计算输 ...

能这么认为?我觉的不能。
两者区别,简单的从波形上看,前者输入输出一个样(不考虑器件非理想特性),后者大变形,不但身高不同,发型也变了。
二极管和电容一调位,结果大不同,定量分析起来前者费劲。

网友E:
Vi》0,看作短路,《0,看作电容电阻串联。

网友E:
Vi》0,看作短路,《0,看作电容电阻串联。
Vi》0,看作短路,钳位在0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就题意来讲,叫“钳位”太过牵强,应该叫做“直流成分恢复”
设计上,Virs<<R,且RC<<T
若干周期之后,C被“峰值整流”至1V,左证右幅,并基本保持不变(相当于一个略低于1V的电池)
正半周时,D导通,按理想视为vo=0
负半周时,vo=-1-1=-2V
结果是Vpp不变(2V),变的只是横轴上移到正峰值,把平均值为零的Vi整成直流了
故此得名,此原理在脉冲电路中很有用处

将正峰值平移于零,略有“钳制”之意,但另也有“钳位”却是通过切割幅度来限制与零电位的
譬如C的位置换成电阻R,那可真的该叫“钳位”了!

这就是原理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平移,一个是切割”,对吧

网友F:
分析原理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正半周期过来电容两端本来都为V,因为存在二极管电容右侧变为0,这样右侧比左侧小V伏,负半周期过来左侧变为-V,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此时右侧仍然要比左侧小V伏,这样右侧就是-2V

网友A:
这个电路,要是单论工作原理,没有难度。
要是单论设计,有难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小电路,也能反应模电设计特有思想。
比如说:RC<<T?明显不行,放电太快,波形湿疹。

这个电路,最早貌似应用于电视机,用来处理周期信号,信号中还夹杂窄脉冲噪声,显然,该电路不能对噪声有响应,这就意味着C要很大,C很大会导致电路响应慢,二极管导通时恢复不完全。。。

所以模拟电路设计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越X越好/坏"的事情一般不存在。

网友C:
17楼弄错了:lol
设计上,Virs<<R,且RC<<T

应为“RC>>T”
严重笔误O(∩_∩)O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chang老,小学6年级就玩这些东东,R/3咋算出来的?

图1

那时是做矿石机,电路如图1。检波电路的输入电阻即图中F处向右看过去的等效电阻。
现在仍记得,老师是这么讲的:这是峰值检波,电容C两端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的1.414倍,所以负载R消耗的功率是图2中电阻消耗功率的2倍。也就是说,图1中电阻消耗功率和图3中两支电阻消耗功率相等,那么对LC谐振回路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所以图1电路的输入电阻是R/2。

图2

图3

图4

图4检波电路和楼主电路完全一样,不同之处仅在输入为正弦波。
老师当时只说这样也能检波,输入电阻比图1电路小,是R/3,所以不如图1好。但老师没有讲R/3是怎么来的。
后来搞电子管再生式收音机,用栅极检波,电阻有两种接法,这才明白图5和图1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把图5中电阻R左端从电容C左端改接到VC下端,那就和图4完全一样。图4和图5区别仅仅是图5中电阻R里面只通过检波后的直流,图4是检波的输入电压也加在电阻R两端,所以电阻R里面除检波得到的直流外,还有输入的交流。所以,图4电路输入电阻是R/3。

图5

这里完全没有用到很深的知识。但我当时完全听懂了(图1)。
能够把比较高深的知识,用浅显的叙述教给学生,我认为那才是好老师。

网友A:
这个帖子乱套了。
教材最7中遵循循序渐进规则,显然,主楼图是教材中介绍箝位电路第一站,它最简。后面必然会过度到实用的非零电平箝位电路,所以倘若仅仅根据主楼输出波形具有单向性,就说他是整流检波电路,明显不妥。实际应用电路就是电视机中黑电平箝位电路,它没有单向性,也不是接在调谐输出端,而是由箝位脉冲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乱套了。
教材最7中遵循循序渐进规则,显然,主楼图是教材中介绍箝位电路第一站,它最简。后面必 ...

当然。楼主输入是方波,我说的电路是正弦波。只不过电路完全相同。

同意Lgz意见,这不能说是箝位,应该是直流成份恢复。
至于实用的非零电平箝位,似乎应该先讲一般电路,再指出特殊电路(楼主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1

那时是做矿石机,电路如图1。检波电路的输入电阻即图中F处向右看过去的等效电阻。

单单看电路结构,根本无法判断电路具体功能(可以根据猜测几个)。
最简单的例子,RC电路,输出电压取自电阻,你能确定他是干嘛的?(可以猜,可能是RC微分,也可能是RC耦合)

网友G:
楼主帖是个典型的钳位电路(将波峰钳至零位),应该和那什么“检波”没什么关系。至于说其为“直流成分恢复”,相比“电流接力棒”基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信号源的“直流”在哪里?又如何恢复?)。

此外,那个“等效电阻”由于是个非线性问题,还有的商榷。注意,与其输入有相当大滴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楼主输入是方波,我说的电路是正弦波。只不过电路完全相同。

同意Lgz意见,这不能说是箝位,应该 ...

箝位电路可以处理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等,无需关心波形样式。

你和LGZ弄混了,这两种电路,尤其是设计思路,差别大了去了。
箝位二字,生动形象贴切,好名字。

由简到繁,一般来说,肯定元件少的,比元件多的简单。比如教材中介绍二极管限幅时,肯定先说零电平,再说任意电平限幅。

路过打酱油。。 + 1 这次,你的“语文”有点长进.....

网友C:
老抽少见多怪了,别人都懂的。这也难怪半路出家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老抽少见多怪了,别人都懂的。这也难怪半路出家的人

废话少说!

请回答,那“直流成分恢复”恢复的是哪门子的直流啊?

另外,此电路和那“检波”又有何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图1

那时是做矿石机,电路如图1。检波电路的输入电阻即图中F处向右看过去的等效电阻。

我有几处疑问,
首先是R两端的直流电平。按我的理解,峰值为A的正弦信号经D整流过得到半波信号,半波中的交流分量又经电容C到地,所以最终到达R两端的似乎是半波信号的直流分量,值应该是A/1.414/2=A/2.828。 是输入端交流信号有效值的一半。
第二,仅从R消耗的能量来判断输入电阻可以吗?难道不应该是从F端看吗,在理想模型下,交流能量正半周全部被D消耗,这部份是不能忽略的吧?

其实我倾向于我的判断有错,但我真看不出我哪里出错,请各位大侠指正

不要被,X7,mayz(大麻一),L6等外行的胡言乱语,所欺骗。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检波的本质是滤波,把高频载波,滤波掉。而音频成分,C是基本不起作用的。和整流滤波,已经完全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有几处疑问,
首先是R两端的直流电平。按我的理解,峰值为A的正弦信号经D整流过得到半波信号,半波中的 ...

当没有C或者RC<<T时,R两端直流电压是半波信号的直流分量即0.45A,当RC>>T时,R两端直流电压为1.414A,其中A为交流有效值,T为信号周期。你所说A/2.828,不知从何而来。
有电容滤波和没有电容滤波,相差很远。

第二,交流正半周期,仅有极短时间D导通,C充电,正半周期的大部分时间D截止。

呵呵。。看来,大蚂蚁,根本不懂滤波和检波是干什么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网友E:
1L的不是检波电路,二极管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没有C或者RCT时,R两端直流电压为1.414A,其中A为交流有效值,T为信号周期。你所说A/2.828,不知从何而 ...

所以我应该是模型选取有误。C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交流短路而完全滤掉交流分量。当RC足够大时,C上是可能保持保峰值电压而几乎不掉电的(此时C两端电压为1.414A)

还是本大师开导开导你吧!对于高频载波,C很小,就是说,这些高频,被大幅度衰减了。而音频则基本保留。这就是真相。信不信由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应该是模型选取有误。C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交流短路而完全滤掉交流分量。当RC足够大时,C上是可能保 ...

“当RC足够大时,C上是可能保持保峰值电压而几乎不掉电的(此时C两端电压为1.414A)”
没有错。

“C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交流短路而完全滤掉交流分量”
C足够大时就是对所有交流成份短路。

网友C:
老抽啊,很多经典你不懂,只能从字面去理解了
hFE你不懂,旁路也不懂,1C2C就更不懂了

网友I:
有没有能把这个方波搬到0上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老抽啊,很多经典你不懂,只能从字面去理解了
hFE你不懂,旁路也不懂,1C2C就更不懂了 ...

你说这话,只能说明你和那个元“教授”及其弟子是一脉相承的货,甚至还不如(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如此)。

元“教授”的“电流接力棒”,至少可以大概知道其意思。你的那个“直流恢复器”那可是完全的无厘头。当然,你的“无厘头”作风已经是常态了,相关帖子有好几个。

至于你说的“hFE“,“旁路”....等等,都有相关帖子在,所谓懂与不懂根本不是你说了算的!

网友G:
有能耐,就回答我前面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能把这个方波搬到0上的办法?

楼主图上的二极管反一个方向,就到上面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1

那时是做矿石机,电路如图1。检波电路的输入电阻即图中F处向右看过去的等效电阻。

谢谢chang老!
1、chang老,你做图用的什么软件啊?:lol
2、chang老,对于一个小学6年级的,没有深涉电路理论的基础下,那个时候用这种方式去讲解,确实很容易懂,很巧妙的用另一种角度和方式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现在看这个二端口网络阻抗的话,应该不是简单的R/3了,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应该是个比较复杂的频率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chang老!
1、chang老,你做图用的什么软件啊?
2、chang老,对于一个小学6年级的,没有深涉电路 ...

作图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画图”。

首帖图和后来我贴的那些图,不是二端网络。通常《电路分析》中所说二端网络,是指线性元件组成的网络,允许存在线性的受控源,但不允许非线性元件存在。这些图中电路里面都有二极管,而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
例如,邱关源《电路》第5版,419页

因此把这些电路当成二端网络分析,绝对不行。

可行的,只不过非线性不好处理,所以教材仅谈LTI二端口。

网友A:
关于R/3,可能要打个?了。

先说串联检波的R/2
检波器前面是高Q谐振器,此为条件一;
二极管中电流是窄脉冲,此为条件二。
根据条件一和二所具有的独特特性,极容易得到从二极管左往右看到的等效电阻是R/2

显然,对于箝位电路,没有这两个特性,而且待求结果是与激励相关的,所以单从电路结构就能判断出是R/3,可信度不高。否则必然有些假设为前提。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就题意来讲,叫“钳位”太过牵强,应该叫做“直流成分恢复”
设计上,Virs ...

LGZ老师,你好
关于你说的这点,我在《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中看到:钳位电路使整个信号电压平移一个直流电平,在稳定状态下,输出波形和和输入波形完全一样,只不过平移了一个确定的直流电平。而限幅电路是用来限制高于或者低于特定电平的信号部分。所以楼主说的图确实是钳位电路。而把C换成R就成了限幅电路。

很有道理

网友K:
原来以为我懂,现在看到各位的讨论,觉着我还可以更懂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原来以为我懂,现在看到各位的讨论,觉着我还可以更懂点的。。

大信号钳位,小信号进入后级处理,一般是放大。主要起保护后级的作用。漏电保护的输入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有几处疑问,
首先是R两端的直流电平。按我的理解,峰值为A的正弦信号经D整流过得到半波信号,半波中的 ...

检波电路距离理想峰值整流尚远,老chang在小学的无线电知识当然无法与大学专业推导相比
(专业看,R/2或R/3作为实际检波负载肯定很不准确的)

但是,如果不考虑模型和计算是否正确,“仅从R消耗的能量来判断输入电阻”——若换成“从R消耗折算至谐振回路Q值中等效电阻R'”角度看,老chang小学老师思路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LGZ老师,你好
关于你说的这点,我在《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中看到:钳位电路使整个信号电压平移一个直流 ...

应该说称“钳位”还是对的(17楼之言源于偏见)
主题“直流恢复电路”,也作“制于地电平”的钳位电路

楼主,可按7楼所讲,设C峰值整流至-1V不变,参考下图

网友C:
半路出家的,很多基本电路都不知道,也只能从字面上做做语文理解

该电路与峰值整流工况完全一致,只不过前者是Vo=Vd=Vi-Vc,而后者是Vo=Vc=Vi-Vd▏
“直流成分恢复”是“电位钳制”于零的特例,可惜老抽没听说过

至于“恢的哪门子复”,老9愿意的话,可以讲给听听
有一点可以保证,它不会像“有hFE,必有hRE”那样荒唐

网友A:
重复:单单从电路结构,无法判断电路具体功能,比如振幅解调和频率解调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G:
该电路与峰值整流工况完全一致,只不过前者是Vo=Vd=Vi-Vc,而后者是Vo=Vc=Vi-Vd

这个,基本和那个“大师”如出一辙,可惜“大师”把他的高论给自宫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735332-3-1.html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那个原本集电极输出的“电流并联负反馈”,大师看着不顺,便随意改成了射级输出,由此变成了“电压并联负反馈”。在“大师”眼里,“电路的放大工况完全一致”,故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复:单单从电路结构,无法判断电路具体功能,比如振幅解调和频率解调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

主题已经明确,不用判断,只是楼主不会分析
老chang只是怀旧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思绪的延伸借题发挥,而已

俺是个人偏见于“钳位”,老抽是孤陋寡闻于“直流恢复”

;P

网友A:
单单看楼主电路,说它是直流恢复,似乎不妥。
如果把所需信号分解成DC+AC,那么由于前级迫不得已用了AC耦合,DC成分就失去了,而且实际电路中,DC值是变化的,并非定值。(如果是定值,那可省事死了)。而楼主图中根本没有接电平控制信号,所以根本无法确定输出脉冲的直流值。比如相同周期幅度的矩形波输入后,根据信号与系统知识知,等效的输出直流电平无法确定。但无论输入波形形状等如何变化,箝位值都是确定的。

老9还是给那个外行仔细讲讲:为何有时称“直流恢复”

网友G:
至于“hFE”,我开头就提“hfe”,然后引入“h”的含义,最后结论是“h”被误用了。

关于此,其实我关心的是个命名问题,这在软件工程中特别重要(关于“谭”的那本C的争论就与命名有关)。当然,这是个软件问题,与模拟疏远点,但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题已经明确,不用判断,只是楼主不会分析
老chang只是怀旧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思绪的延伸借题发挥,而已

主楼图,两个二极管并联就可做做频率解调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检波电路距离理想峰值整流尚远,老chang在小学的无线电知识当然无法与大学专业推导相比
(专业看,R/2或R/ ...

思路不错,但不正规,是投机取巧钻空子。套用已有结论,优点是省事了,但缺点是无助于理解电路分析及设计内涵!

网友C:
直流恢复,确有不妥。先有丢失,后有复得,天经地义。然,久而久之,便成术语了
(譬如,咱一说直流恢复,老9立马知道意指何物,而老抽大惊小怪)
稍微细辩一下,“钳位”是对脉冲在V-t纵轴位置而言,“直恢”更多是对信号成分而言
何去何从,原理并无二致,所幸

网友C:
也没说,谁也是只能猜测
尼玛肯定是半路转行,否则不会只能字面理解
尼玛肯定不是电路行家,否则不会不懂技术术语

有人在乎你是干么地?也许就是那么不长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也没说,谁也是只能猜测
尼玛肯定是半路转行,否则不会只能字面理解
尼玛肯定不是电路行家,否则不会不懂技 ...

出生就出家的“大师”:

非常简单,直接回答问题
请回答,那“直流成分恢复”恢复的是哪门子的直流啊?

另外,此电路和那“检波”又有何关系?

别说中文字不认识。我看了一下,基本都是些小学该认识的字。

网友C:
哪门子直流,看57,59楼
检波来路,看54释
电路工况,要不你来分析一个,看与“峰值整流”同否?也好证明你的出生或长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哪门子直流,看57,59楼
检波来路,看54释
电路工况,要不你来分析一个,看与“峰值整流”同否?也好证明你 ...

57楼
主楼图,两个二极管并联就可做做频率解调器。

59楼
直流恢复,确有不妥。先有丢失,后有复得,天经地义。然,久而久之,便成术语了
(譬如,咱一说直流恢复,老9立马知道意指何物,而老抽大惊小怪)
稍微细辩一下,“钳位”是对脉冲在V-t纵轴位置而言,“直恢”更多是对信号成分而言
何去何从,原理并无二致,所幸

这算是“哪门子”啊?尼玛忽悠谁啊!

其他的,还用看吗?尼玛忽悠本事和那个“教授”和“大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网友C:
尼玛该认真不认真,教你多看点:看完57,再看55楼,还可以私信老9付费听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至于“hFE”,我开头就提“hfe”,然后引入“h”的含义,最后结论是“h”被误用了。

关于此,其实我关心的 ...

要说你半路改行都不用证据
最后结论是“h”被误用了

你以为手册参数是你字面理解所能定得了的?
是你不能区别“hFE”,“hfe”差异,更不是由得了尼玛来规定的

网友C: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滴?

就算尼玛是讲书论道的,尼玛就没人给你讲讲“hFE”,“hfe”么?

网友C:
不要以为咱是在扯远主题,51楼重新表述
“直流成分恢复”是“电位钳制”于零的特例

尼玛懂中文技术用语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尼玛该认真不认真,教你多看点:看完57,再看55楼,还可以私信老9付费听讲 ...

55楼
单单看楼主电路,说它是直流恢复,似乎不妥。
如果把所需信号分解成DC+AC,那么由于前级迫不得已用了AC耦合,DC成分就失去了,而且实际电路中,DC值是变化的,并非定值。(如果是定值,那可省事死了)。而楼主图中根本没有接电平控制信号,所以根本无法确定输出脉冲的直流值。比如相同周期幅度的矩形波输入后,根据信号与系统知识知,等效的输出直流电平无法确定。但无论输入波形形状等如何变化,箝位值都是确定的

网友G:
其实非常简单,错误就在“恢复”二字。

恢复,则必是恢复原样。原样是什么?未必知道。当然,你可以说我按照某种标准预先知道信号的原本样子(譬如视频信号)。但是,钳位电路的用途并非如此单一,其初衷也不是什么恢复直流,而是根据信号波形的特点,将波形某一特定“点”的电位固定在某个预置的直流电平上,这就是“钳位”电路的基本功能。

给信号设定一个直流电位和恢复其直流分量是两个完全不同得概念,没有任何互通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要说你半路改行都不用证据

你以为手册参数是你字面理解所能定得了的?

关于那个“hFE”,我早说过了,那是个软件工程的问题。这个,你出不了家....

网友L:
楼主,看看这个,分析得很详细,有些大师只喜欢斗嘴,不会帮帮我们这等菜鸟,http://wenku.baidu.com/view/abef91d8d15abe23482f4d6a.html?re=view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以为咱是在扯远主题,51楼重新表述

尼玛懂中文技术用语么
“直流成分恢复”是“电位钳制”于零的特例

这,根本不着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看这个,分析得很详细,有些大师只喜欢斗嘴,不会帮帮我们这等菜鸟,http://wenku.baidu.com/view/ ...

你这个才不是钳位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才不是钳位电路。

请教一下,为啥这个不是钳位电路?如果不是,那这个属于啥?

网友M:
二极管钳位稳压

网友C:
行了老抽,59楼已有俺对称谓结论
要么你还是一个字“撤”
要么你给楼主讲讲主题,省得同学们说咱坏话
你不是开讲堂出身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看这个,分析得很详细,有些大师只喜欢斗嘴,不会帮帮我们这等菜鸟,http://wenku.baidu.com/view/ ...

这位同学真不厚道,其他人不说,但看7,17,50各楼,还要怎么详细,图文并茂,你们主讲老师也不过如此吧

喜欢斗嘴的莫属老抽,平常可能上课都烦了
除去显摆算术,学学语文挑字眼儿,就是不肯给同学分析讲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行了老抽,59楼已有俺对称谓结论
要么你还是一个字“撤”
要么你给楼主讲讲主题,省得同学们说咱坏话

别指望什么了,歇歇吧。。。
38L39L一出现,我立马就在40L呼叫了electron2和stlboost。。。
可以两位高人木有过来,
本坛若非此二人,无人能与之匹敌!

网友C:
鬼见愁,滚刀肉,九不爱

谈到R+LED@220V用于山寨,看看老2大言不惭
electron2  你根本不知道,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设计习惯,或者规范!

无知无畏!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别指望什么了,歇歇吧。。。
38L39L一出现,我立马就在40L呼叫了electron2和stlboost。。。
可以两位高人 ...

古训曰,学而无厌,诲人不倦:lol

网友O:
这个电路类似开关电源的boost的吧,在输入正半周期,二极管导通,电容充电,输出当然为零了,嘛…导通电压就另外了,负半周期时,电容上的电压和输入一共2伏…扒拉扒拉…

网友P:
不好意思!!!
留个电话已被急用
ODM/OEM
电路板样板焊接调试(北京)
**50元起**
孙希龙

网友Q:
楼主表示好惆怅。。。。。。。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其实非常简单,错误就在“恢复”二字。

恢复,则必是恢复原样。原样是什么?未必知道。当然,你可以说我按 ...

果然是语文问题啊?您二位的意思不都是“重新出一个DC”吗?

“设定一个直流电位”和“恢复其直流分量”能否各举一例说明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得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果然是语文问题啊?您二位的意思不都是“重新出一个DC”吗?

“设定一个直流电位”和“恢复其直流分量” ...

有区别,意思大不一样。
类比于记性金属和普通金属,前者是变形后可"恢复"原样,后者是随便,是不是原样不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果然是语文问题啊?您二位的意思不都是“重新出一个DC”吗?

“设定一个直流电位”和“恢复其直流分量” ...

非常简单,譬如是“视频信号恢复”和“一般信号定位”。

视频信号恢复,可理解为将一个失去“直流分量”的“视频信号”按已知视频信号标准将其“直流分量”恢复(注意,这里其实并非对原有信号的直流成分恢复)。

一般信号定位,那可能是按照某一个需要将一个信号的直流成分重新定位在一个新的电平上,这个和“恢复”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意思大不一样。
类比于记性金属和普通金属,前者是变形后可"恢复"原样,后者是随便,是不是原样 ...

“曾有DC,失去了DC,又出了DC。”

我理解到这程度已经足够实用了吧?至于“又出的DC”和“曾有的DC”之间有何关系咱是不是可以不管了?
看见“恢复”一词就开始争论“这个词意味着两个DC必须一样,这不对”,争这个干什么呢??

网友S(2014-12-30):
两图都是指若干周期之后的稳定状态,而那个Vi是一个(无限)连续周期波,并非就一个周期(只画出一个)

复制的,但是很对。多读几遍你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