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bootloader运行有问题

楼主(2014-06-03):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期我们是在芯片K60上做开发,应用程序和bootloader都没有问题。(采用MQX操作系统)
   现在我们考虑在K64上做开发,于是将K60的代码移植到K64上,通过一段时间的移植,在IAR的仿真下,能够正确的跑起来了。于是我最近考虑开始弄bootloader,也是把K60的那个bootloader搞过来尝试。
   于是对bootloader稍做修改后,一跑,出现以下问题;
bootloader跑起来后,SPI写液晶不正常,其他的任务应该都是正常的,按键和shell什么的都可以跑起来。
   都不知道如何查!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直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 Kinetis引导加载程序
当然你也可以看下 【FTF技术培训课程】 Kinetis MCU的Bootloader解决方案 的中文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直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 Kinetis引导加载程序
当然你也可以看下 【FTF技术培训课程】 Kine ...

恩,官网下载的也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只有SPI通信有问题?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是波特率不准还是数据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SPI通信有问题?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是波特率不准还是数据包有问题。

    由于其他原因,这个事情移植搁置,这两天重新捡起来,修改了一下,应该是解决了。
以前在K60的时候,有一个代码,fwrite函数,每次写4个字节,是没有问题的。
而现在移植到K64上,每次写4个字节就有问题了,我把这个fwrite分4次写,每次写1个字节,就ok了。
测试了一段时间,暂时没出过问题。
    是不是mqx4.1底层驱动就必须是SPI每次只能写一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其他原因,这个事情移植搁置,这两天重新捡起来,修改了一下,应该是解决了。
以前在K60的时候, ...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这个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其他原因,这个事情移植搁置,这两天重新捡起来,修改了一下,应该是解决了。
以前在K60的时候, ...

这个是我调试的,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上个月也遇到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624&page=1&extra=#pid4334412

@FSL_TICS_R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