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中如何变换图像尺寸(已解决)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BSP版本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BSP版本为多少?

不是开发板,是车载机产品,其中应用了I.MX6芯片

匿名  2014-6-3 17:07
选择矩形工具,在页面上单击(单击点为矩形的左上端点),此时会弹出矩形对话框,设置长宽即可。或者按住ALT键单击也可弹出对话框,此时的单击点为矩形的中心点。如绘制好后要修改矩形长宽值,可在变换调板中修改,按shift+F8即可打开变换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