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3.3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4-06-03):
ASM1117-3.3 连接MSP430
电压输出3.51V
ASM1117-3.3 输出和地之间接一个330欧姆的电阻(MSP430还在)
电压输出3.3V(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输入电压5V  输入输出都并联有10uf的电容

网友A:
输出负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负载的影响?

负载的什么影响呢?

网友B:
AMS1117 所有的都是这样,还是个别...
430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S1117 所有的都是这样,还是个别...
430有没有问题?

430程序down进去,跑起来了!有两块板子,一块正常,一块不正常
不正常的这块,换芯片也是一样。就是加了电阻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0程序down进去,跑起来了!有两块板子,一块正常,一块不正常
不正常的这块,换芯片也是一样。就是加 ...

建议你贴输入那块的电路图,我宁愿相信是你的前级输入的问题

网友C:
输出加22uF陶瓷电容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ASM1117-3.3,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同样的电路。把另外一个用飞线和MSP430联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ASM1117-3.3,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同样的电路。把另外一个用飞线和MSP430联接是正常的! ...

是不是AMS1117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MS1117坏了...

没有坏,都是正常的!

网友D:
你仔细查下板子,看会不会是电路板厂家把里面局部短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查下板子,看会不会是电路板厂家把里面局部短接到了。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应该不是局部短接到了吧。局部短接到 应该就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D:
我以前有过这样一个情况,三极管集电极旁边有铺地,但是我的三极管集电极没有跟地联在一起。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发现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后面把板子清洗干净,放到放大镜下观察才看到集电极跟它附近的铜箔连在一起,而我画的板子上是没有这块铜箔。 so。。。你看一下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E:
这个情况之前也遇过,新板子第一次上电输出高于3.3,加个负载电阻后正常,然后吧程序烧进去跑起来把电阻拿了之后电压从此就正常了

网友F:
好像这类三端稳压器件有个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低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G:
先下软件到MCU里,让它跑起来,再量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之前也遇过,新板子第一次上电输出高于3.3,加个负载电阻后正常,然后吧程序烧进去跑起来把电阻拿 ...

电压不正常的时候程序已近烧进去跑起来了,一直是3.5V。如果是负载电流太小,空载的时候是3.3V啊 这个也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下软件到MCU里,让它跑起来,再量电压看看。。。

就是跑起来的时候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过这样一个情况,三极管集电极旁边有铺地,但是我的三极管集电极没有跟地联在一起。用万用表测的时 ...

嗯,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H:
这个问题经常发生的,确实输出端要做一些处理

网友I:
电压不正常的时候,拿示波器看下输出波形;

网友J:
芯片的不同,会造成性能的些许差别

10uF太小了。

仔细看AMS的datasheet哦,里面提到了强烈推荐输出电容要大于22uF。这个电容不光是输出滤波,而且好提供了控制回路的环路补偿功能。

我以前的输出电压还到达3.6-3.7V。差点把芯片给弄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芯片的不同,会造成性能的些许差别

10uF太小了。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加大电容, 不行就换芯片。
有些山寨芯片,或者比较次的, 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K:
给MCU供电,还是用个LDO吧,比如SGM2200之类,输出稳定,PSRR高且静态功耗又小

网友L:
如果MCU那边的耗电不大的话,用LDO吧,。HT7133

HT71xx之前一直有上电过冲问题,比如输出3.3V可能会到3.6V,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解决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之前也遇过,新板子第一次上电输出高于3.3,加个负载电阻后正常,然后吧程序烧进去跑起来把电阻拿 ...

好像钐钴在这个原因!

网友M:
是不是这块的地没铺好?

网友N:
输出再并一个0.1uF的多层瓷介电容试试!还有主芯片电源管脚就近并0.1uF多层瓷介电容。

网友(2015-06-17):
挖一下坟贴,这个问题LS的可能都没说对,跟电容没一分钱关系

这里1117输出偏高很可能是因为MSP430功耗太小造成的
技术手册里说到1117-3.3最小输出电流为5~10ma,输出负载小于这个值可能会造成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波动
并联330欧姆就正常了,3.3V/330Ω=10mA,这个330欧姆就是从这里来的,保证1117最少要输出10mA的电流

留个关键词,希望能帮助遇到同样问题的人

关键词:AMS1117 输出电流 最小 电压偏高 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