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线路板,每个LED并联了一个3V稳压管,请问这有什么用?

楼主(2014-06-03):
客户的线路板,每个LED并联了一个3V稳压管,请问这有什么用?
LED的Vf值是3.3V,并个3V稳压管有什么用?如果防静电的话也不会用3V稳压管吧

网友A:
防烧毁后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烧毁后开路。

应该是,不至于一个灯珠坏掉后影响整个灯具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至于一个灯珠坏掉后影响整个灯具的使用。

但是每个LED,都是独立的,不是串联的

网友C:
保护LE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每个LED,都是独立的,不是串联的

使用的什么驱动?恒流?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B:
如果恒流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假设有5个LED,恒流总电流50mA,每个管子基本10mA,如果一个坏掉,4个管子分担50mA,每个管子的电流就会增加,这样会进一步降低管子的寿命,如果再烧一个,3个承担50mA......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加入这个二极管会抑制这种恶性链的产生

网友D:
楼上分析的不错,保护都是用于串联或恒流并联的情况下。

网友E:
对电流和电压都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E:
LZ要好好看下稳压二极管工作的波形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对电压电流都有保护

网友G:
楼主,应用场合搞清楚了吧?

网友H:
不错,学习了以后用。

网友I:
lz不说是什么产品,这是在考我们呢

网友J:
估计是二极管正常发光的时候电压是3.3v,用恒压在做横流

网友K:
LED很少有达到3.3V的,除非是大功率的,一般的基本上在2.8V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这种标称3.3V的LED,很容易反向击穿,并一个稳压管,就不会反向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