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CS3.3编译C++程序?新手求助!

楼主(2014-06-03):
我是刚进大学的新学生,对DSP比较感兴趣,刚刚下载了CCS3.3,但是不会配置CCS3.3来编译C++,求助!

网友A:
你的附图是用来设置cpu和硬件仿真器的  与编译c或c++没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你选择的simulator  也就是仿真的
你没有硬件吗?

网友B:
在工程的编译选项里. compiler 标签下的 Parser 项里, 有几个与 C++ 相关的选项.
包括 Embedded C++, Treat C Files As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