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棒自适应时间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3):
这两天在玩摇摇棒,知道显示质量和显示时间有关系,网上有一种求摇动频率来算出显示时间的方法,可是都没有说明原理!例如通过定时器算出摇动周期的时间再除以一个数,就得出一个延时时间,例如摇动周期是T,除数为N,那么得到一个延时时间=T/N,请问这个N是怎么得出来的?因为手机,没法贴代码,忘做过的朋友,不吝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

什么?

网友B:
N是你要显示的列数,比如一个字模16*16,一行要显示4个字,N=16*4=64,依次类推。

网友B:
相当于计算每个字在一个周期里显示的时间长度,显示时间太长,一个周期显示不了完整的句子,太短了字会压在一起不好看。

网友C:
2001年做产品时,我用过两种开关来检测:水银开关 和 震动锤。
检测开关两次的时间差,作为显示周期。旋转显示也是这样的。

网友D:
推荐楼上的方法,更容易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icecut

哈哈...
运动方向上的显示点数=n

网友C:
检测摇晃周期,在分点数,容易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