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关断RCC电路

楼主(2014-06-03):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要关?

网友B:
确实想要关断的话,把三极管C945的集电极(即13003的基极)拉成低电平就行。注意,不要用MCU的引脚直接去拉该点(MCU的端口耐压可能不足),应该外加一个小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B:
请楼主核对一下,变压器的同名端是否为这幅图所示(红色点)?

网友B:
如果是隔离操作,则需要使用MCU端口驱动光耦来控制上述关断点的电平。

网友C:
用光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感觉很矛盾的。
我觉得那个控用的MCU也需要由这个东东供电,如果它关闭了,MCU失掉电源可能会失去这个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