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03):
最近在调试LIS3DH,但是读写一直有问题,往0x20地址写入0x12,但是读出来确实0xff,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下面是代码,请高手赐教
#include"iocc2540.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R  P0_6
#define  LED_G  P0_4
#define  LED_B  P0_1
#define  MOT    P0_0
#define  CLK    P1_0
#define  SDI    P1_1
#define  SDO    P1_2
#define  SS     P1_3
#define  SINT   P1_4

void delayus(u16 t)
{
  u16 i;
  for(i=0;i<t;i++);
}

void init()
{
  //P1SEL=0xff;
  P0DIR|=0XFF;
  //P1SEL&=0XF0;
  P1DIR=0X0b;
  //P1INP=0Xff;
  MOT=0;
  SS=1;
  delayus(2);
}
void txdata(u8 dat)
{
  u8 i,buf_isd=dat;

  SS=0;
  delayus(2);

  for(i=0;i<8;i++)
  {
    CLK=0;
    delayus(2);
    if(buf_isd&0x80)  SDI=1;
    else  SDI=0;
    CLK=1;
    delayus(2);
    buf_isd<<=1;
  }
}

u8 senddata(void)
{
  u8 i,buf=0;

  for(i=0;i<8;i++)
  {
    buf<<=1;
    CLK=0;
    delayus(2);
    if(SDO==1) buf|=0x01;
    CLK=1;
    delayus(2);
  }

  return(buf);
}

void main()
{
  u8 a=0;
  init();

  while(1)
  {
    txdata(0x20);
    txdata(0x12);
    SS=1;
    delayus(2);
    txdata(0x20|0x80);
    a=senddata();
    SS=1;
    if(a==0x12)
      LED_R=0;
  }
}

网友A:
你的CS是SS这个引脚吗?
CLK为什么人为的给他拉高拉低了,难道你的CLK引脚对应的是SPI的CS?
你附一下传感器的读写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S是SS这个引脚吗?
CLK为什么人为的给他拉高拉低了,难道你的CLK引脚对应的是SPI的CS?
你附一下传感 ...

CS是SS这个引脚,CLK是时钟线,是SPI的CLK呀,模拟SPI信号,不拉高拉低咋发数据

网友A:
:L 模拟SPI,不是片上SPI哈
你用示波器读过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SPI,不是片上SPI哈
你用示波器读过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吗?

你能不能直接说重点呀,到底那块写的不正确

网友A:
让你给附一个时序图到底都没附上,是你问问题还是我求着你问问题,时序图上标明发送写命令的方式和读命令的方式你看到了吗,你的读写位置位了吗,一大段代码贴出来你注释了吗,我欠你的吗,没人欠你什么,还是陌生人,你什么都不说清楚,上来就问问题,你看看多少人看帖子,只有我给你回,你现在还这种态度,搞笑呢啊!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与手册中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你给附一个时序图到底都没附上,是你问问题还是我求着你问问题,时序图上标明发送写命令的方式和读命令的 ...

淡定:handshake
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淡定
辛苦了

其实我一看他代码的时候就知道他哪错了,都让他附上时序图了,他也不知道去看看,态度还及其恶劣,弄的我都不想告诉他了,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最起码的示波器看波形都不看,搞传感器时序图都不理解,我就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看他代码的时候就知道他哪错了,都让他附上时序图了,他也不知道去看看,态度还及其恶劣,弄的我 ...

也可能他手里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看他代码的时候就知道他哪错了,都让他附上时序图了,他也不知道去看看,态度还及其恶劣,弄的我 ...

对不起哦,态度改正,帮忙给说说哪里写的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初始化函数里面少了一句 CLK=1;现在读写已经成功,谢谢大家,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