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和422区别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1、422用2对线;
2、422如果是多点通信,主机在布线时就确定了的,不能软件切换;
你可以画个接线图分析

网友B:
422是全双工,要求双路的电缆,好是好,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2是全双工,要求双路的电缆,好是好,成本高啊。

还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232不能一对多通信啊,程序里加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232不能一对多通信啊,程序里加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

一发多收可以,多发一收就会发生电平竞争,所以不是加了什么地址就行的。好好想想。

网友C:
“工”的问题

网友D(2015-11-28):
个人觉得,232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要虚拟个主机出来,不让“多”发,只让多收。不过速度是瓶颈,所以用查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