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蓝色,白色元件是什么。。

楼主:
大侠,
  222图中蓝色元件貌似是电阻?精度比较高点的?
  333图中白色元件是什么,貌似是可调电阻?这种电阻比一般的可调电阻牛一点?平时用的都是蓝色的三条腿的。。。
多谢啊!

网友A(2014-06-03):
第一个不认识,第二个是电位器,封装大小不同,比常用的小。

网友B:
拆下来用万用表或LCR电桥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C:
蓝色有点像压敏电阻么,图看不清楚

网友D:
如果不是智力测验的话,请楼主把元件标识弄了看看

网友E(点评):
标识是电阻标识,想知道是不是高精度电阻。。。

网友F:
不是电阻就是电容

网友G:
222  看PCB标志啊。明明是电阻标志。333看封装应该是可调电阻 BI公司的?

网友G:
旁边是ADI的运放吗,是调零的电阻吗?

网友H:
蓝色电容
白色电阻

网友I:
电容 电阻

网友J:
第一个是压敏电阻?第二个是电位器,厂商是:BOU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