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外部晶振选择

楼主(2014-06-03):
请问上图是对选择晶体谐振器时规格的约束吗,按我的理解,假如选定晶振频率为20M,则Cshunt不能大于5pf,Cload=24pf,另外,像无源晶振布板有啥讲究?谢谢

网友A:
不是约束,是推荐的典型技术规范。
无源晶振布板注意事项同其他mcu

网友A:
线尽量短,电容对称分布两边。晶振下方 杜绝走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