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做一个这样的功能用什么片子合适?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
   我想用一个CPLD做一个这样的功能:
   连接外部4M并口RAM,实现9个SPI接口,一个是向RAM写数据的,8个是从RAM向外写数据的.
   不知道EPM240能否实现这么复杂的功能?如果不能能否提个型号?成本越低越好.
谢谢!

网友A:
SPI都是主机还是从机? 业务复杂吗?感觉业务那块比时序更耗费的资源,还不能做太复杂的。

网友B:
FPGA 也可以吧

网友B:
altera iv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都是主机还是从机? 业务复杂吗?感觉业务那块比时序更耗费的资源,还不能做太复杂的。 ...

SPI一个是从机,8个是主机

网友C:
CPLD可以做,但感觉EPM240小了点,可以先用大的调试,EPM570封装一样,实现功能后焊小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