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产生PWM信号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通过matlab或者以下软件直接生产正弦波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matlab或者以下软件直接生产正弦波就可以了吧

matlab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tlab里面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用matlab生成正弦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