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存储计数,应该放FLASH里还是EEPROM里

楼主(2014-06-03):
外部有几个机械开关,用来计数,单片机采集然后显示到LCD中
请问 12个小时 24小时 不同时段采集的计数数据 存放在什么存储器中?各有什么利弊?哪种容易操作?
16F1937  8K FLASH  512 eeprom

新手,一片茫然啊

网友A:
关键是掉不掉电

网友B:
采集的数据自然放eeprom里,如果数据量大就需要外扩eeprom,数据量小就使用内部的就够了

网友C:
FLASH的擦写次数大大低于EEPROM,FLASH的好处就是往往空间可以做得比较大。

你可以根据这个来界定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