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升压IC

楼主(2014-06-03):
有高手推荐一下,LED恒流升压IC吗?考虑成本,最好是国产的,进口的太句,用不起,哈哈。
输入电压:3.7VDC锂电池;
输出电压:4颗LED串联;
电流:200MA左右;
麻烦高手们推荐一下,厂家也可以,具体型号更好,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查查上海芯龙半导体的,在红外监控产品上经常遇到这家的LED驱动芯片。
我这里有不到0.9元的,但只能驱动单颗LED,4颗下来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B:
如果真需要这么抠门,就用分离元件搭建吧。

网友C:
你那个是用到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