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键盘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3):
  请教一下各位,我用stm32f103制作了一块USB接口键盘,使用一块电容屏做按键输入,但是现在有问题了,在电脑上打开txt文档之后,点击电容屏会有按键输入,但是会显示这个按键一直在输入,我查了ctr_tx中断标志都有清掉,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要发一个按键抬起的键码,简单的说,发个按键值后再发个0

网友B:
检测到按键后是不是没做 短按 和长按  的处理...

网友C(2014-12-01):
楼主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按一下按键,就一直发送一个字母,按另外的按键,就一直发另外的字母

网友D:
键盘有通码和断码啊
按下触摸屏应该发送通码,松开始应该发送对应断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键盘有通码和断码啊
按下触摸屏应该发送通码,松开始应该发送对应断码啊
...

对应 断码就是 8个字节都发0吗?

网友E:
先确定一下问题是出在按键上,还是出在电脑上。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F:
松开的值,8个字节全部发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按一下按键,就一直发送一个字母,按另外的按键,就一直发另外的字母 ...

在发一次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在发一次0就可以了

我用103的可以了,107就是不行。对了,连续发送7个字节的数据,你遇到过是否会丢失里面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呢?我这里是读卡的ID号,有些卡号都是完整的7个字节也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丢失里面的一个或几个字节,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