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读写TF卡 可以连续读写多少次呢

楼主(2014-06-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用STM32读写TF卡 可以连续读写多少次呢?谢谢了。

网友A:
几十W次吧;
具体要看厂家的参数;

网友B:
你先看看是个什么卡吧。。。。。。。

网友C:
对SD卡连续读写操作会破坏FAT32的数据吗?

网友D(2014-07-25):
引用 网友C:
对SD卡连续读写操作会破坏FAT32的数据吗?

连续读写是按扇区的话会破坏FAT32。
要想兼容mcu要用兼容fat32的文件系统。
TF卡读不影响寿命,写之前要擦除,擦除才影响寿命。有人实际测试几千次就挂了。

网友E:
存储介质一般都是有写次数限制的,一般几十k~几百k,软件方面呢,
如果你的fs做的足够好的话,能保证对它各个部分的写的次数比较平均。。。

网友F:
这个跟STM32没有关系,取决于你的SD卡的寿命,SD的读写次数取决于使用的NAND类型,内部的写均衡算法等等。当然,FS本身写得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写均衡的作用,但差别不大。关键还是在于SD卡本身,如果SD卡做的得好的话,就算你对着SD卡裸写同一个block,其内部的映射机制也会把你的写入操作均摊到不同的物理地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