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了解 亥姆赫兹线圈(Helmholtz Coil) 的吗?

楼主(2014-06-03):
请问有谁对亥姆赫兹线圈(Helmholtz Coil) 线圈比较了解的吗? 实验室有一台亥姆赫兹线圈,我想用来产生磁场, 但不确定它最大可以承受的电流是多少? 因为不知道型号,上面只有一个标签 22 402025,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型号。或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规则。

网友A:
这个,只能量量线圈的直流电阻,然后根据散热条件估计一下。
亥姆霍兹线圈,由两个圆线圈构成,两圆线圈之间距离等于圆线圈直径。在其接近中心位置,有相当大一块磁场接近匀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量量线圈的直流电阻,然后根据散热条件估计一下。
亥姆霍兹线圈,由两个圆线圈构成,两圆线圈之 ...

最终还是没有冒险用这个了,实验室就这一个宝,烧坏了我赔不起. 目测线径0.5mm, 而我需要输入3A左右的电流, 估计承受不了。等着定制一个可承受更大电流的线圈回来再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没有冒险用这个了,实验室就这一个宝,烧坏了我赔不起. 目测线径0.5mm, 而我需要输入3A左右的电 ...

0.5mm线径通3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亥姆霍兹线圈并没有多复杂的结构,即使是业余条件也相当容易自制,所以价格不会很高。
当然,小心为是。实验室有银子,那就定做。

网友B:
目测线径0.5mm

10秒内可以加到3A。

网友B:
0.5mm线径通3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线圈不会烧断,线圈架会永久变形!

网友B:
标签 22 402025,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型号。或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规则。

这玩儿都是小批量生产的。目前国内有几家在生产。大华、精科等等。
你自己定制二个有机玻璃架,找点漆包线自己绕呗。然后找一个小板凳加上。

网友B:
有经费又必须的话,还是找专业厂家定制一个3A电流的。
其实,你需要的参数是磁场大小,而不是电流大小。电流大不见得比电流小的那个线圈产生的磁场强。还得看线圈直径,
LZ兄弟你说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经费又必须的话,还是找专业厂家定制一个3A电流的。
其实,你需要的参数是磁场大小,而不是电流大小。电 ...

当然,我需要的是磁通密度能达到50G. 电流只是其中一个参数。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不难的,顺便锻炼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B:
我需要的是磁通密度能达到50G

兄弟,这点磁场强度,不大啊。
1%误差的均匀区域要求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我需要的是磁通密度能达到50G. 电流只是其中一个参数。

50G的磁场不算大,比较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