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kinetis L02内部时钟的初始化定义?

楼主(2014-06-03):
各位好!本人刚开始弄kinetis L02 MCU,自己画了一个最小系统版,使用的是内部振荡器起振?请问怎么设置主频为48MHZ?最好发送下代码例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KL02芯片用内部时钟倍频到48MHz的话,应该就是用内部32.768KHz的那个慢速时钟通过FLL倍频获得MCGOUTCLK,Core clock主频是由MCGOUTCLK时钟经OUTDIV1分频后获得的。

网友A:
如果你想通过寄存器配置时钟初始化,可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02-SC
如果你不想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配置,建议使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参考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Kinetis系列 汇总帖里的Kinetis 时钟系统介绍(上篇)(中篇)(下篇) 文档对系统时钟的说明将MCG选择成FEI模式,并选择主频为48MHz。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找时钟方面的配置说明,需要和楼主一样也是想用内部时钟,请问在KL02-SC中哪里有这个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找时钟方面的配置说明,需要和楼主一样也是想用内部时钟,请问在KL02-SC中哪里有这个配置? ...

楼主请看官方例程中的sysinit.c(在cpu驱动包中)的void sysinit(void),其中有关于时钟的配置。
另外如果你想看时钟模式转换的函数,可以到mcg.c文件中查看,在drivers驱动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找时钟方面的配置说明,需要和楼主一样也是想用内部时钟,请问在KL02-SC中哪里有这个配置? ...

sdllg 你好
请看drivers文件夹下mcg文件夹中的mcg.c

网友D:
这个只要直接看官方文档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掂了,谢谢

好的,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发帖提问。
如果是新问题,建议还是新建贴提问,尽量不要跟在已经解决的帖子后面,很容易会被忽略掉。

网友E(2015-12-07):
引用 网友C:
好的,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发帖提问。
如果是新问题,建议还是新建贴提问,尽量不要跟在已经解决的帖 ...

您好 请问下GPIO的时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