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 后面的电感轻微滋滋的声音正常吗

楼主(2014-06-03):
LM2596-5后面的 电感轻微滋滋的声音正常吗?

1:输出 和输出 电解电容 加大到2200uf   还是有这个声音
2:电感 换小  到47uh  还是有这个声音
3:换LM2596 换成 以前 线路板上面的LM2576  还是有这个声音
真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电流 300mA  5V  我用330uH 贴片电感 是否过大尼?

网友B:
太大 自己去看规格书 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33还差不多 你输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还差不多 你输入多少?

输入12V   现在电感改成 47uh  还是一样的现象 ,上电 大概 5秒 就会出现 这个滋滋的声音  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还差不多 你输入多少?

走线宽度 1mm
感觉应该够了  为什么会滋滋的响  ,,奇怪了

网友C:
你这PCB画的
电感选多少,可以参考文档,或TI的设计工具,再留适当的余量;
330uH明显太大了;
我一般用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PCB画的
电感选多少,可以参考文档,或TI的设计工具,再留适当的余量;
330uH明显太大了;

电感现在已经换小成47uh  可是声音还是在

网友C:
这是我的PCB布线,你可以参考下;
电感我用100uH,有时用贴片的,有时用插件的;

网友D:
学习,最近正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PCB布线,你可以参考下;
电感我用100uH,有时用贴片的,有时用插件的;

嗯嗯 这个布的比较好  可是我现在想找到我的为什么响?难道是因为走线的问题

网友C:
你再改下电感值,和PCB布局看看,实在不行就飞线;

网友B:
感觉你的布局也有问题
电感横过来放 肖特基 垂直于电感 输出电容靠近电感 反馈从电容测回IC 输入电容尽量也要靠近1 脚 各个引脚铜皮适当铺铜加粗。

网友D:
但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使用的是100uH

网友E:
为什么不用规格书推荐的呢?

网友F:
电感饱和电流要在3A以上

网友G:
增加电感的电流值

网友H:
这地线走得 ~_~#,电流回路太绕, 那么多空间干吗不铺铜皮? 即使是面包板也得多连接几根线,把地连起来吧。
LM2576 的开关频率比较低,是要用大电感的。但你用的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多少? 起码加个 30%, 100uH (101), 400mA 的 应该可以了,

网友I:
c in也要注意.
有些前级电源有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12V   现在电感改成 47uh  还是一样的现象 ,上电 大概 5秒 就会出现 这个滋滋的声音  比较小 ...

吱吱叫。跟电感结构有关,有缝隙有机械振动。电感饱和,先评估DCDC的最大开关电流和平均值电流,在对比电感参数。应该问题不大,仅当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你PCB走线1MM太细,肯定不行,少也得2MM,最好是画铜皮,我用的器件是,12前加稳压二极管,加47UF电容耐压50V,100NF电容,二极管用的是SS34,电感101,5V输出也加了两220UF电容,测试过800MA没有像你说的轻微滋滋的声音。

网友A:
你PCB走线1MM太细,最好是画铜皮,我用的器件是,12V前加稳压二极管,加47UF电容耐压50V,100NF电容,二极管用的是SS34,电感101,5V输出也加了两220UF电容,测试过800MA没有像你说的轻微滋滋的声音。

网友K:
不正常,按照规格书选择电感电容吧

网友L:
和电路参数有关,详细LZ仔细研读规格书/应用笔记两遍可以解决

网友M:
有可能是电感松动了!点上些热熔胶试试!

网友N(2014-07-03):
加 3~5% 的负载,看看还有没有声音。是否测试时是空载的?
用示波器测下续流管处的开关频率,正常的2596 PWM频率大约在 140KHz。

网友O:
我是用 100UH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P:
增加输入端电容的容值,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Q(2015-08-19):
2596都被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