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和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退出中断的同时退出低功耗模式
一个退出中断的同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原型:voi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功能:用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 __monitor)返回时,将CPU 内SR寄存器中的某些位清0。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清0 的位为1。
举例: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原型:Void 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功能:用于一个中断函数或者不可中断函数(标志为__monitor)返回时,将CPU内SR寄存器中得某些位置1.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置1的位为1.

网友C:
看430的TI公司给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