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做移相控制程序的平稳功率输出,要用到正弦波面积等分,求解

楼主(2014-06-03):
正弦波,从0度开始到359度,做100个点的面积等分,每个点间的面积是一样的,即每增加一个点所增加的功率是一样的,如何求解!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不会,希望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B:
你先求总面积,然后除以100,得到每一块的面积,然后从0开始积分,每次积分结果就是这个面积.如果没有结果就用枚举法.关键看精度

网友C:
A=0~90
B=2/90*A
C=arccos(1-B)
D=sin(C)
C,D畫圖
A為角度
B調整分割數目

网友B:
ls高手,我也想写,但是没想到简单写法.就算了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关键是计算面积而已。

网友E(2014-12-15):
感觉楼上各位都出了一点差错,因为正弦波的等功率输出不能单纯的将电压参数的积分/100就可以的,应该是电压的平方的积分/100;

网友F:
4楼方法简单……

网友G:
谢谢 4楼 用上了,

网友H(2016-10-18):
楼主,看不明白”A=0~90  B=2/90*A   C=arccos(1-B)   D=sin(C)  C,D畫圖    A為角度   B調整分割數目“是怎么计算阿。能解析一下?
我想把正弦波半波分为1~200等分,1000W的功率输出均分为50档。现在想知道均匀分匹配的每个挡位各占半波的多少等分。谢谢!

网友C(2016-11-23):
using on-line 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