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DO的ADJ和VOUT管脚之间的电阻一般是几百Ω级别?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都是百级的,跟adj电流有关。
如果手册没提,可以认为很小,接M级都没问题。
通常这个电流都是uA左右,起到闭环电压调节作用。

网友B:
Iadj是最小负载电流,只有电流超过这个值才能起稳压作用,主要是用于空载或者小负载电流的时候稳压的。跟芯片的内部电路结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dj是最小负载电流,只有电流超过这个值才能起稳压作用,主要是用于空载或者小负载电流的时候稳压的。跟芯 ...

这个回复让我想到了稳压管的应用。
稳压管就需要一个最小的负载电流才能实现稳压~

楼主:
这个电流可能就是注入到LDO内部的类似稳压管器件的吧

网友C:
IADJ是LDO供电电流,它不是恒定的,所以要并联较小的电阻以减少IADJ的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D:
流过分压电阻的电流,比落地电流大10倍以上为原则

网友E:
俺看了18遍才看懂了
那叫:ADJ和VOUT管脚之间的——外接——电阻一般是几百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俺看了18遍才看懂了
那叫:ADJ和VOUT管脚之间的——外接——电阻一般是几百Ω ...

估计是太长时间没有研究过如此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看了18遍才看懂了
那叫:ADJ和VOUT管脚之间的——外接——电阻一般是几百Ω ...

:L: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