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AD管脚加pf级别电容?

楼主(2014-06-03):
为什么单片机的AD管脚要加pf级别电容?
当然UF级别的电容是不能加的,因为电容太大,有一定的稳压作用,那么AD采到的值会均化。
那么pf级别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吸收瞬间的尖峰干扰?

网友A:
我宁愿相信这是个个例,或者说你输入的电压不需要这些小的纹波

网友B:
pf?  很小的哦,你看到哪里要求加?一般见人用0.01u或0.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相信这是个个例,或者说你输入的电压不需要这些小的纹波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pf电容?

网友C:
应常见在高速AD吧,或RF前端的AD端,作信号完囊性补偿。

网友D:
PF级电容很小么?还要看信号源阻抗的吧?如果信号源阻抗有100K,加个100PF电容也很影响带宽的。。。。。

网友E:
几pF对于IO来说不算很小,也不算很大,IO本身就有几个pF的静电容

网友F:
如果太大,则会造成输入信号的均值化了。如果不加瞬间的脉冲干扰会对其造成影响。所以加个比较小的值比较合适。

网友G:
电容,要根据你的信号,采样频率等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