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导,一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4-06-03):
(无正文)

楼主:
由于刚创建号,不知道怎么赚分数,只能给这么点分了,求大师们讲解,谢谢

网友A:
做的实物还是仿真啊?测一下你ULN2003  16脚的电平变化,建议你再看一下ULN2003的手册  看一下你继电器的参数 对照一下

网友B:
R11和D5不需要,ULN2003A中已集成了基极限流电阻和续流二极管。ULN2003中是达林顿晶体管,增益较高,关断时,输入电平必须足够低,R11的引入要求输入低电平的幅度更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实物还是仿真啊?测一下你ULN2003  16脚的电平变化,建议你再看一下ULN2003的手册  看一下你继电器的参 ...

做的实物,16脚如果是高电平变低电平那就正常了。这个电路,继电器闭合后关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的实物,16脚如果是高电平变低电平那就正常了。这个电路,继电器闭合后关不了 ...

有时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1和D5不需要,ULN2003A中已集成了基极限流电阻和续流二极管。ULN2003中是达林顿晶体管,增益较高,关断时 ...

谢谢,我马上去试一下

网友C:
在1脚加一个下拉地的电阻,表明前端有漏电流产生,足够保持继电器不断开,在关断时,可以量测16脚多少电位。先在关断时,限流电阻有多少电流,I,下拉电阻的估算为1.2/I,使漏电流不经过内部的基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1脚加一个下拉地的电阻,表明前端有漏电流产生,足够保持继电器不断开,在关断时,可以量测16脚多少电位 ...

从楼主图看,前端显然是MCU输出引脚,去掉R11,下拉电阻是根本不需要的,MCU的IO输出低电平时是一个MOS管对地饱和导通,其下拉能力远远强于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图看,前端显然是MCU输出引脚,去掉R11,下拉电阻是根本不需要的,MCU的IO输出低电平时是一个MOS管 ...

如果是OD门输出的,上楼是对,不过要加上拉电阻,如果是PP输出,那就不是一回事了。还有MCU如430,端口不是低阻抗的K级电阻,低电平总有。超过0.8V。随外接电阻变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OD门输出的,上楼是对,不过要加上拉电阻,如果是PP输出,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

这里显然是非OD门,如果是OD门,反而需要上拉电阻了。

网友C(点评):
也可能有内部上拉呢

网友B:
“也可能有内部上拉呢”——那就不叫OD门了,常规的IO就是这样,等效为一个MOS管带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D:
用晶体管反相驱动!

楼主:
如何结贴啊,不会,怎么都结不了,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结贴啊,不会,怎么都结不了,求指导!

最后结果怎么样啊,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结果怎么样啊,解决了吗?

谢谢,解决了。

网友E:
12V驱动喇叭要用这么大个IC吗?

网友F:
怎么解决的,可否说下?
以便我们看帖的人能有所学习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解决的,可否说下?
以便我们看帖的人能有所学习借鉴。

电路没问题,R11可以去掉没影响,出现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我的ULN2003没焊接好,还有就是排板D5没放继电器引脚两端吧!我焊接了好几块板子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