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4-06-03):
电路中芯片过热,除了一些物理的外界降温方法外,有没有加电容电阻之类的散热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加电容电阻之类的散热方法?没听说啊

网友B:
加RC元件可不能散热,注意功率的物理含义。

网友C:
加电阻电容 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散热
比如 电阻 在LDO 进线下 分压 承担一部分LDO的发热  缺点 增加了功耗
比如电解电容 整流滤波 在容量不够大的情况下,交流分量大的情况下 电容易发热 此时 并联电容 增加容量 减小交流分量 可以降低发热。
具体电路 具体分析
电路发热 估计电路设计上还有改善的地方

网友C:
还有一方面
上啦电阻 的大小 1k 10k 100k 电流是不一样的
流过LED的电流 2-10mA 同样可以发光 区别在于限流电阻的大小。
抠出来的电流虽然很小,但是对于某些电源IC 来讲 降低了输出电流 同样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D:
除了物理方法降温,也可以用化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物理方法降温,也可以用化学方法

化学方法电路板是不是就反应了:fun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化学方法电路板是不是就反应了

不对电路板起化学反应。
当然,也可以把起化学反应的某些物质附着在电路板上。

网友E:
加大散热面积,通风,降低芯片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散热面积,通风,降低芯片功耗

散热面积,风扇,这些都有了,现在就是芯片功耗的降法问题,想着加点什么器件可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电路板起化学反应。
当然,也可以把起化学反应的某些物质附着在电路板上。 ...

比如说散热膏这种?还是觉得加点器件嘛的改进一下更好

网友F:
合理器件选型、PCB设计、结构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散热膏这种?还是觉得加点器件嘛的改进一下更好

散热膏也是物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理器件选型、PCB设计、结构设计..........

我能说我只知道大致设计思路,但是不懂那个电路的具体设计么:dizzy: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只知道大致设计思路,但是不懂那个电路的具体设计么

目前还没有看到阻容降温的方法。

知道电路的负载情况才好分析器件选型是否有问题,再看PCB和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电路板起化学反应。
当然,也可以把起化学反应的某些物质附着在电路板上。 ...

吸热反应,化学物质反应完就没了,时间不持久啊

网友G:
物理散热,加风扇吧。LZ肯定是FPGA或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理散热,加风扇吧。LZ肯定是FPGA或CPU吧。

有风扇,但是!!!!FPGA是什么东西,这里没有程序,也不是CPU。是~~~手机屏蔽器里的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持续注入化学试剂并排出反应产物

产品卖出去了客户使用的时候也不可能自己注入化学试剂啊,这个方法不适用目前现状:dizzy: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产品卖出去了客户使用的时候也不可能自己注入化学试剂啊,这个方法不适用目前现状 ...

:lol可以再卖给他一套辅助装置,另外,你可以给他们持续供应化学原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卖给他一套辅助装置,另外,你可以给他们持续供应化学原料

那他们真是闲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方面
上啦电阻 的大小 1k 10k 100k 电流是不一样的
流过LED的电流 2-10mA 同样可以发光 区别在于限 ...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影响电流吗?
举个例子,一个逻辑芯片输入脚不用,也不要软件控制,直接上拉,1K的上拉与100K的上拉流过电阻的电流不一样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皆为上拉,都是取决于逻辑器件的参数Ii,这个值很小,一般都为0.1uA,所以在电阻的压降很小很小,可以忽略,可以近似认为这个管脚被拉到我们想要的电平。
具体到逻辑器件内部,无论上拉还是下拉,芯片内部都要给个通路回流的,是NMOS和PMOS结构,只是外部上下拉导通的MOS管不同,然后通过MOS管寄生反向二极管回流的。
综上,我认为上拉电阻大小对流过电阻的电流大小没有关系,请版主解答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上拉电阻的大小会影响电流吗?
举个例子,一个逻辑芯片输入脚不用,也不要软件控制 ...

你这个说法大致不错,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自己说的--这个脚不用时;

正常使用的脚也会因为某些原因添加上下拉,其为高或者低电平时,流过电阻的电流显然不一样。

在用电池供电的设备如手机中,不要小看了这点点电流差别,会影响待机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说法大致不错,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自己说的--这个脚不用时;

正常使用的脚也会因为某些原因添加上 ...

是的,管脚需要软件控制就是两码事了。

依据基尔霍夫电流定理KCL即可分析。

网友C:
1K的上拉与100K的上拉 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尤其在做低功耗产品中 上下拉都是要考量取值的,不是随便选的
你要考虑程序跑飞的时候 IO 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K的上拉与100K的上拉 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尤其在做低功耗产品中 上下拉都是要考量取值的,不是随便选的
...

第一:上下拉取值是有依据的,我没有随便选。
第二:我刚才谈的是不用管脚的上下拉问题,如果1K上拉与100K上拉电流不一样,请版主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