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

楼主(2014-06-03):
这个是函数指针 还是 指针函数

网友A:
请查阅任何一本C语言教程。。。你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B:
指针函数,函数指针是说明一个指针的类型是函数,即这个指针可以指向一个类型相同的函数。而函数指针则是说明函数的类型是一个指针,也就是返回一个指针类型的参数。大体就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下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函数,函数指针是说明一个指针的类型是函数,即这个指针可以指向一个类型相同的函数。而函数指针则是说 ...

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形参表)
{
}

int *ap(int x,int y)
{
}
指针函数一般是这个样式的啊
他那边怎么又来了个(*)

网友C:
1.用的时候再查书.因为查了不用就忘记了
2.看到别人用,知道 意思就行了.还容易猜的.
老手如上建议.初学者认真学习.不参考此2条

网友D:
函数指针: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本质是指针;指针函数:就是在函数中参数为指针或者返回了指针,例如u8 * function(void);
在你的例子中,很明显是函数指针。函数指针的定义格式为 void (* funcitonpoint)(void) ,这代表指针名为functionpoint, 指向void fun(void)
型函数。
定义函数指针时记住将要指向的函数类型的名字用(*XXX)代替即可。
例如原有函数void fun1(void)
现在定义一个指针指向它,就是void (*po1)(void)。
楼主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