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求教stm32f103开关总中断怎么写?

楼主(2014-06-03):
请教大家:stm32f103开关总中断怎么写?
用的UCOS-II操作系统,但用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编译时(用的 Keil uVision4编译器),
老报错说没定义这两函数,想改用stm32f103自身开关总中断,不知道怎么写。以前没用过STM32.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简单点,就用库函数,要求高就操作相应寄存器

网友B:
uCpuDisableInt
        CPSID   I
        BX      LR

uCpuEnableInt
        CPSIE   I
        BX      LR

网友C: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位于core_cm3.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简单点,就用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puDisableInt
        CPSID   I
        BX      LR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位于core_cm3.c中

谢谢,我这样写,好像也编译通过了,但测试不正确,不知道是否是关总中断引起了其他错误,还是没有真正正确地开关总中断,正在查找原因

__ASM void disable_all_interrupts(void) {

CPSID   I
    BX     LR
}

__ASM void enable_all_interrupts(void)
{
CPSIE   I
    BX     LR
}

楼主(2014-07-16):
引用 网友A: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简单点,就用 ...

不会结帖操作,请版主帮忙结帖分配给分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