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2放大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4-06-03):
关于TLO82运放电路的增益问题,请大家帮我确认下,谢谢!放大增益=R130/(R131+R132)???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谢谢,帮忙确认下,

网友A:
这个电路要看你信号的频率。如果频率很低,那么电路里的小电容可以当做是开路的,这时候再来计算。
完整的计算的话就要考虑电容的阻抗。

可以拿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B:
确认楼主计算错误。